PLC 程序的执行顺序

楼主(2011-08-09):
问题 1:   PLC 的程序 是不是 先 第一行开始扫描 。直到 END 语句, 然后在根据IO 执行程序, 还是扫描一行,执行一行?

问题 2 :   P_First_Cycle  这个,是PLC 上电就是 执行的,相当于初始化。 请问一下 程序第二次循环 P_First_Cycle  的语句还执行嘛?

谢谢 师傅的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 1:   PLC 的程序 是不是 先 第一行开始扫描 。直到 END 语句, 然后在根据IO 执行程序, 还是扫描一行,执行一行?

问题 2 :   P_First_Cycle  这个,是PLC 上电就是 执行的,相当于初始化。 请问一下 程序第二次循环 P_First_Cycle  的语句还执行嘛?

谢谢 师傅的指导:~~~

1、任何PLC都是从上往下,自左往右的以此执行。
2、既然叫做first,首次扫描,那么你第二次扫描还能叫first_cycl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