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自动洗车的梯形图

楼主(2011-08-09):
设计一个自动洗车的梯形图,流程如图所示。小弟自己编写了一个,问题很大。因为自己刚刚接触,了解的不多。手上也没有什么好的资料。希望大家能帮个忙。(最好是用西门子的梯形图)

网友A:
说下你的要求,我对三菱稍微了解点,希望可以帮助你。。。。流程图说真的没梯形图看着方便

楼主:
嗯。我自己设计了已经设计好了一个梯形图,检查起来也没有错误。可是不知道是真的那个梯形图没有错误还是有错误但是程序自己没有检查出来。麻烦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B:
这就是最简单的点动控制和自动顺序启动相互切换的小程序,请问你在测试的时候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啦,你发的只是一个时序图,具体的程序呢??????

楼主:
我在编程软件上的检测没有错误。我的程序是
1
LD I0.0
AN M0.0
= Q0.0
2
LD Q0.0
= Q4.1
TON T37, +100
3
LD T37
= Q4.2
TON T38, +200
4
LD T38
= Q4.3
TON T39, +50
5
LDN Q0.0
A I0.1
= Q4.1
6
LD I0.2
A I1.0
= Q4.2
7
LD I0.3
A I1.1
= Q4.3
8
LD T3
O I1.2
= M0.1
9
LD I2.0
R Q4.1, 1
R Q4.2, 1
R Q4.2, 1
R M0.0, 1
请问用上面那个程序可以实现要求的功能吗?

网友A:
我用的是台达的
这里简单给你说下,1.2.3.4就是你所谓的自动,但是肯定不行。虽然编译没错.后面的就是手动,最后一步是复位我用台达的把你的程序弄出来了,不知道怎么传,也不知道怎么给你讲,要不加我q592611397,或者群169342920,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