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有很多客户对超声波测厚仪不了解,下面介绍超声波测厚仪http://www.mt-wuhan.com/的使用知道和遇到有关方面的问题:
1、工件表面粗糙度过大,造成探头与接触面耦合效果差,反射回波低,甚至无法接收到回波信号。对于表面锈蚀,耦合效果极差的在役设备、    管道等可通过砂、磨、挫等方法对表面进行处理,降低粗糙度,同时也可以将氧化物及油漆层去掉,露出金属光泽,使探头与被检物通过耦    合剂能达到很好的耦合效果。
2、工件曲率半径太小,尤其是小径管测厚时,因常用探头表面为平面,与曲面接触为点接触或线接触,声强透射率低。可选用小管径专用探头    ,能较精确的测量管道等曲面材料。
3、检测面与底面不平行,超声波测厚仪声波遇到底面产生散射,探头无法接受到底波信号。
4、铸件、奥氏体钢因组织不均匀或晶粒粗大,超声波在其中穿过时产生严重的散射衰减,被散射的超声波沿着复杂的路径传播,有可能使回波    湮没,造成不显示。可选用频率较低的粗晶专用探头(2.5MHz)。
5、探头接触面有一定磨损。常用测厚探头表面为丙烯树脂,长期使用会使其表面粗糙度增加,导致灵敏度下降,从而造成显示不正确。可选用    500#砂纸打磨,使其平滑并保证平行度。如仍不稳定,则考虑更换探头。
6、被测物背面有大量腐蚀坑。由于被测物另一面有锈斑、腐蚀凹坑,造成声波衰减,导致读数无规则变化,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无读数。
7、被测物体(如管道)内有沉积物,当沉积物与工件声阻抗相差不大时,测厚仪显示值为壁厚加沉积物厚度。

网友A:
多谢扫盲,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