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用S7-200 CPU221的与三菱伺服MR-J2连接,用脉冲控制的方式,想请教下大师门,脉冲线直接连接就行了吧?还要不要接什么电阻啊之类的,MR-J2脉冲输入是集电极开路方式与差动驱动方式的。谢谢大师们了。。有用过这种连接的大师们能不能留个QQ或邮箱的,请教一下~~小弟第一次独立搞设计~!

网友A:
伺服的脉冲集电极或是差动的都可以,只是接口不一样
伺服的控制电压是直流24V的

网友B:
注意输出是NPN还是PNP;

网友C:
用三菱的PLC做不是更方便  呵呵

网友D:
s7-200西门子plc最好是用差动驱动方式接法:选用脉冲加方向滴位置控制模式,Q0.0,Q0.1都要加1.2k欧地电阻

网友E(2011-11-11):
能不能传张接线图啊

网友E:
只用q0.0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接q0.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