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今天发现当空气开关合上的时候,插座中有一零一火,当空气开关拉下来(断开)的时候,插座中有两根火线,这是怎么回事,还是就是这样  为什么  能给解答一下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两根火线,还是两根线均带电?

网友B:
空气开关是2P还是1P 还是漏电保护器?问题不清楚,是1P的话可能控制零线断开,是2P的话断开不会出现两孔带电,是漏电保护器的话零线火线接反也会出现此现状。(因为只断开零线,导致电压串过用电器到零线)

网友C:
空开切断火线引起。

网友D:
应该是开关坏了。当开关断开时,火线断不开零线正常断开,就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