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固定端用的油封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08-09):
如图:4号是间隔环、5号是油封。丝杆安装轴承部位直径是12mm,那么间隔环外径和油封的内径和外径如何选呢。

网友A:
别人怎么设计的大小,哪里知道啊?再者没有听说什么油封类的东西。

网友B:
你的滚珠丝杆是浸泡在油里的吧,从图上看油封位置好像不对。这样装如何收紧轴承

楼主:
我看了几个丝杆固定端的实物也没有装油封,不装也可以,装了更好。
看图,油封是套在隔圈外面的。

网友C:
油封可能在这起防尘作用的。

网友A:
复杂环境是可以装,但这就要二边都装,主要用于防尘。

网友D(2012-06-24):
防尘的话,是不是装的防尘圈呢??

网友E:
油封的尺寸都是标准的,就好像螺丝的直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