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触摸处于光标右边一段距离,开机校准不行,谢谢

网友A:
是哪个型号的屏?是i系列的可以将屏的第1个拨码开关拨上去后,重启即可校准,校准完后再拨下去。

网友B:
呵呵;校准后还是一样的话,就没用了;需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