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S7  300里面的定时器——(SD)——如何用地址存储时间   而不是直接用时间值表示  需要先在DB里面定义S5TIMEN  然后再OB里面调用DB地址嘛   初次接触   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使用库功能FC33(S5TI_TIM)用于将S5Time格式转换为TIME格式。

使用库功能FC40(TIM_S5TI)用于将TIME格式转换为S5Time。

网友B:
可以定义TIME变量啊
是一个16位的双字节地址,高四位对应时基,低12位对应数值,BCD码格式,0-999,  时基用数字代表计时单位,0代表10ms吧,记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定义TIME变量啊
是一个16位的双字节地址,高四位对应时基,低12位对应数值,BCD码格式,0-999,  时基用数字代表计时单位,0代表10ms吧,记不清楚了。

TIME变量是没有时基的~带时基不就是S5Time了么……

TIME变量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符号的长整型数,所以SFB4这个IEC定时器使用的TIME变量的时间以MS为单位。

楼主:
知道了   等着我弄一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C(2011-09-28):
长期回收欧姆龙,西门子,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
回收西门子,三菱,欧姆龙PLC   回收AB  PLC   回收西门子400系列CPU 6ES7412-3HJ14-0AB0
6ES7414-4HM14-0AB0
6ES7 417-4HT14-0AB0
6ES7 400-0HR00-4AB0
6ES7 400-0HR50-4AB0
6ES7 412-1XJ05-0AB0
6ES7 412-2XJ05-0AB0
6ES7 414-2XK05-0AB0
6ES7 414-3XM05-0AB0
6ES7 414-3EM05-0AB0
6ES7 416-2XN05-0AB0
6ES7 416-3XR05-0AB0
6ES7416-3ER05-0AB0
6ES7 416-2FN05-0AB0
6ES7 416-3FR05-0AB0
6ES7 417-4XT05-0AB0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