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自动往返问题

楼主(2011-08-09):
如图,继电器电路不知如何实现,一共有三次往返,怎么实现每一次到A点后又启动??还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可以把要求描述得更详细些;
比如,位置检测开关是如何设置的。

补注:
已经描述出来了,刚刚没有看到上图。

楼主:
当车在A点时,应碰到SQ1,也就是说在A原点时,SQ1常闭是断开的,常开是闭合的,按下启动按钮,主机正转,小车到B点,碰到SQ2,反转,返回到A点,碰到SQ1,又主机正转,小车经SQ2 B点到达SQ3 C点,后又返回,到A点,到后又主机正转从A点经B点,C点到D点 SQ4处,返回,小车停止。。整个过程可以看作是三个自动往返过程,但如何连接,图实在是画不成功,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继电器电路不知如何实现……
若能找到相似电路,则可以参照;
若未设计过或看见过该类电路,则电路图的绘制并不太容易。

因为现在,稍微复杂一点的控制电路,都不会用电磁继电器去实现了。

网友B:
继电器电路 做不了这个控制回路,用小型PLC吧

网友C:
基本思路就是用六个中间继电器代表6个步骤,每个步骤的触发复位条件单独考虑,最后用6个继电器去控制正反装。典型的步进方法。我得草图指示一个总得思路,还要考虑其他细节,如加上手动控制,还有就是在运行时要屏蔽启动按钮等,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添加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