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十六进制代码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可以驱动变频器正转,但是我发送读取输出电压的代码05 30 31 37 31 31 30 33 35 44 ,为什么没有返回数据呢?串口软件监控只有发送,没有数据返回,我的读取代码的没问题的啊,为什么只有发送没有返回呢?
变频器和电脑直接用的是变频器
rs485转换器(RS232C)
3.RDA-------------T+
4.SDB-------------R-
5.SDA-------------R+
6.RDB-------------T-

通信线应该也没有问题,现在就是变频器可以接受代码,但是没有返回代码给电脑,这是为什么呢?变频器设置的问题?485转换器的问题?还是?请大家指教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吗----------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线,接了4根,现在就是变频器可以接受到代码并且运行,总是不返回代码回来,到底哪里的问题呢?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