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9):
三只互感器、一只电度表、一只电压表、一只电流表。
第一:电流表怎样串联到互感器上和电表上,是不是电流表的负级接互感器的S2端子,电流表的正级接电度表的3、6、9随便哪个孔?还有就是电压表是不是一端接一个互感器的电压端子,电压表的另一个端子是不是接另一个互感器的的电压端。也就是说并联在A相、B相上对吗?

网友A:
大哥,这样的问题你也还意思问啊?只有一个电流表,那只能接在任意一个互感器上了,另外只有一个电压表,那也只能接在 A B C 三相线里任意两条线上

网友B:
这个要用转换开关可以看各相电流及电压

楼主:
是的,没有转换开关,他只能看一相电流、一相电压。电压表是接A、B、C三相任意两相是吧!但电流表是接负级接S2、哪么电流表的另一根线是接表上的还是接互感器上的S1呢?

楼主:
是啊!他不要转换开关,而电压表、电流表当然只能测一相电压、一相电流了。电压表我是接对了的,一条接A相,电压表的另一要根线接的B相。但电流表我也知道是接一只互感器串联到线路上,电流表的负级是接互感器的S2(电流输出电流线端子),而电流表的另一根线是接电度表?还是接S1(电流表的输入电流端子)呢?

网友C:
电流表接任意一个电流互感器的K1、K2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