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请教各位老师,互感器的好坏如何测量?有几种方式测量?哪种方式比较精确?谢谢!
  如图,这个是AB70上的,报过流,购三个旧的装上去,报接地了。

网友A:
论坛中有一篇帖子:东无\富士\台安变频器电流互感器电路.看一下具体电路,即能找到相应的检测方法.
电流互感器,内含环线铁芯,霍尔元件\电流信号处理电路.供电一般为正\负15V.静态时,信号输出脚电压为零,随运行电流大小,输出信号电压0-2V左右.若在停止状态或变频器空载,测输出电压大于零伏,坏时为几伏至十几伏.则为互感器损坏.

网友B:
我估计你这是电流电测电路上的问题了,实在不行可以断开电流传感器,单独就板子上电,不要带IGBT,用电位器模拟一下电流传感器的信号一般是交流0-4V左右,运行变频器慢慢调节电位器,然后把面板设为显示电流,看电流会不会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就加到变频器的过流点看看会不会报故障,如果上述都正常那么电流检测部分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反之再找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

取下互感器单独测量能行吗?

网友B:
我也那么测过,你都有什么仪器?你可以单独给传感器加上供电试一下输出电压,前面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