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伺服选型

楼主(2011-08-10):
需要用台达PLC做一台设备用来检测行程,要求精度在0.1MM,负载很轻,电机200W就可以了。现在老板指定要用台达系列的
以前我都是用三菱和松下的,对台达不是很了解,
希望对台达了解的大大给个PLC和 伺服电机 型号

网友A:
我仅看过一点ES2的指令,不会选型;
先顶一下帖子。

网友B:
选台达无非就是选价格,对性能要求不高可以考虑,对性能和价格都要求的不妨考虑上海巨朋PLC

楼主:
是的,精度  运行速度都不高,现在主要考虑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