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线路问题

楼主(2011-08-10):
第一间房间的灯不亮,开关和灯头都有电,灯泡也是好的
第二间房间,有时候开开关会亮,有时候开开关,闪一下就不亮了,把总电源关掉再开有时会亮,现在是怎么弄都不亮了,开关有电,灯头没电

网友A:
此人逻辑很乱,无法回答:两间房和两个时间是如何组合的。
按第一句话:地线断线了
后面可能是开关内故障,检查开关。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非专业人员
第二间房间的线是从第一件房间的开关上并联接的,两间房间靠着,上述两个问题同时出现

网友B:
线路有电,先确定灯(镇流器)正常,再查一下线路及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你是电工不?    第一个零线断了
\      第二个    要亮不亮就是火线哪里接触不良

网友D:
按楼主所述,证明相线有电,但存在零线断开、线路接触不良或开关不良的情况;
建议,找电气人员检查。

网友E:
你家里的线 接触不好 才那样

网友F:
第一个:零线断了    第二个:有时亮有时不亮相大多数情况是火线接触不良。

网友G:
总开关接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