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请问大家钢结构的厂房采用那种照明灯比较好?                                                                                 距地面10米左右的高度。现在用的是185W的节能灯实际照明效果并不理想.金属卤化物灯也改装了几盏150W的那种好像也不是特别亮。         我在地铁施工现场看到那种灯非常亮不知道是什么灯。像一个投影灯一样,灯泡和灯罩好像一体的不知道是什么灯啊?

网友A:
400W,金属卤化物灯,你说特别亮的是1000W的,不过你十M高,400W,应该可以满足你。

网友B:
   这个问题可以多探讨一下,我也想看到好的方法。

   工房照明与道路照明、及施工照明的要求不一样,不同工房的要求也有区别;像机械加工场所,要考虑频闪效应、照度、显色性等。
   节能灯的效果,在晚上还是可以,但天气阴暗的白天,就差强人意;金属卤化物灯的亮度可以,但直视会刺眼(当然不会有意去直视)。

网友C:
省电可以用80W汞灯,但不宜高处安装

网友D:
250w   8u  节能灯

网友E:
250w无极荧光灯

网友F:
用无极灯、亮而且寿命长

网友G:
建议还是用节能灯,金属卤化物灯亮度能够满足,但耗电。

网友H:
如果你的厂房里没有空中设备的话,建议你用6M长的1厘方钢吊小桥架,将40W荧光灯装在桥架底。自己根据厨房面积来安装。这样效果好也省电,放线好放。

网友I:
现在见那些工厂都换成 250w   8u  节能灯带大灯罩的

网友J:
我也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K:
你需要多高的亮度,我感觉10米高150w的金卤灯够用了,关键看你的灯具怎样排列了,最好用专业软件计算下。我建议不要用太高功率的灯具,这样费电而且均匀度也不好

网友L:
如果你的厂房里没有空中设备的话,建议你用6M长的1厘方钢吊小桥架,将40W荧光灯装在桥架底。自己根据厨房面积来安装。这样效果好也省电,放线好放。
这个方案不错,另一方面也是可以安装节能灯的,经济实惠.

网友M:
还是无极灯好,亮度高,寿命长,且节能省电,就是价钱高了点

网友N:
250w金属卤化物灯。

网友O(2016-05-23):
800瓦左右的等离子灯非常好的,光谱类似太阳光,寿命6万小时,光效大于120LM/w,无频闪工厂长期施工人眼不会感觉累,并且环保。

网友P:
我们用的led灯

网友Q:
led灯最好了,省事,亮度高,寿命长。金卤灯启动费劲,而且对电压的要求高,维修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R:
金属卤化物灯比较好,可能你的瓦数有点小。

网友S:
我们主厂房较高,用的500W自镇流汞灯,辅助厂房较矮不到6.5米,用的普通双管荧光灯
局部照明选用的LED

网友T:
现在采用LED工厂灯比较好,节能高亮度

网友U:
我感觉还是用高压钠灯与水银灯组合,混合灯。光照的好,节能灯、LED灯光照度部够。

网友V:
LED灯亮度高,省电。。。

网友W:
金卤灯250w多装几盏

网友X:
用100-150W、 LED灯,节能,寿命长,亮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