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CP1E MCGS连接PLC,如何添加CIO触点?

楼主(2011-08-10):
MCGS连接PLC,设备组态设备管理中选择的是扩展OmronHostLink,增加通道的时候,如上图,并没有看到增加CIO。
这可如何是好?
还有IR跟CIO的区别是什么?我用的PLC型号是CP1E.

网友A:
父设备 驱动选择FINS 协议

网友B:
这么说吧,IR就是CIO
HOST跟FINS区别就是多点通道也就是多点DM,H什么等,对CP1E本身没那么多的DM,H等,所以HOST也够了
另外如果你要吧HOST改FINS要吧每个通道的名字改成一样,很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