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空压机

楼主(2011-08-10):
工厂要用变频器控制空压机(气泵),要求空压机达到一定压力时气泵停止运转,当压力小于一定压力时空压机运转,需要远程压力表,还有变频器一台,我先用水泵换掉的富士变频器对其进行改装,但是一直找不到压力表返回的参数,这是为什么呢,请指教

网友A:
帖子怎么发到娱乐版区去了呢?这里才是讨论的地方呀。

富士的变频器,有没有内置的PID控制器内,如果有连接到它的输入即可。

网友B:
空压机的压力开关不是,金属机械触点的那种吗?变频器有端子启动,找到那两个端子,用线把那两个端子和压力开关的常开点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