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一路供电线带监控电源,线路较长,插在插座上,用电设备都是弱电设备,会不定期的造成漏保跳闸。而且把此路线从插座上拔掉才能推上闸,把闸推上后在把此线路查插座上就不跳闸。平均每天跳闸1-5次,每逢打雷下雨必然跳闸。有时拔插此路线也会造成跳闸。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谢谢

漏保跳闸肯定是电流不平衡,但是为什么有时连续出现有时几天才出现一次。而且此线路不断开无法合闸,断开此线路合闸后再给此线路通电就没事,这才是我想问的,请思考后再回复,谢谢

网友A:
是否是电源线所承载的电流不够,电线老化破皮,插座·接头接触不良,漏电保护器坏,用电设备有漏电的现象。主要是电流大引起的跳闸

网友B:
这个我没有经验;
是不是与线路较长有关系。

网友C:
有漏电或者接触不好的地方,要逐个排查了。

网友D:
换个漏电保护器看看。

楼主:
都是弱点设备,总功率不到1000W,用的2.5平地线,别的用1平线的都没事。

5喽的我问你,没有什么开关电器哪里来的冲击电流啊。给点专业水准好不好

网友E:
“给点专业水准好不好”

楼主显然很专业,这个毛病都搞不定,哼几楼都分不清,当然搞不定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