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出现ERR灯一直亮后,出现故障诊断信息号1500、4100是代表啥意思?,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4100,可能是指令中包含有不能处理的数据。

网友B:
程序故障

楼主:
该那样解决呀?谢谢了

楼主:
现在读出的程序和显示的程序号不一致,这是啥原因呀?那么解决?谢谢高手了

网友C:
最初输入的源程序还有没有?

楼主:
只保留现在的,以前的没有了,请问咋办?

网友D:
以前的没有了,只有试试重写入现在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