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如何控制220V电机的正反转?请高手给出原理图!

网友A:
单相220电机有很多种。常见的改变如下

网友B:
直接操作转换吗?是不是还要有换向时的吸收元件呢?

网友C:
关于常见的正反转单相电机控制主电路
单相需正反转电机一般用在如洗衣机/开门机等,主副线圈一样。一般用两个大电流的继电器就可控制,附件为主电路。

网友C:
是不是积分不够不能直接发图?

网友D:
原理如2l所说。

网友E:
一楼接法较好

网友F:
直接操作转换吗

网友G:
看看洗衣机住电机的控制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H:
以前做过换气扇的;那种拉的开关,拉一下排气,再拉一下吸气,再拉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