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今天用易控连接欧姆龙的PLC弄了一天也没弄明白,连接设备变量CIO0004.06,点运行就如下提示:

错误 2011/8/10 17:37:45 开发环境 读取数据包失败!通道: 以太网1,设备:污水处理,数据包: 寄存器类型: CIO,开始地址:4,单元长度:1
错误 2011/8/10 17:37:45 开发环境 数据错误!数据长度为0
信息 2011/8/10 17:37:44 开发环境 连接192.168.1.25、端口9600成功!
信息 2011/8/10 17:37:44 开发环境 通道‘以太网1‘启动运行!

那位大侠给指点指点啊,具体应该怎么弄啊,着急交差啊!!

PS:是用的以太网连接的,PLC为CJ2M

网友A:
你的通讯没连上,是不是设置有错,还有一个问题你的软件是什么版本的,如果是SP1的还成,如果不是,它与OMRON的驱动是要打补丁的

网友B:
给徐新文总经理打个电话 啥都解决了 他们服务还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