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操作工说现场温度计(Pt100)不准了,但是拆下来后发现温度计是好的,最后查下来是他们的设备有问题。

我就是想请大家来看看有什么好方法能够在不拆除温度计的情况下来判断温度计的好坏。

网友A:
用红外温度计测一下,做比较。平时正常时记录两者测得温度状况。操作工说不准,检查是他们设备问题?如果您是搞维修的是否应该是操作问题?

网友B:
PT100很少坏的,你用的是什么温控仪? PID自整定一下

网友C:
用100欧姆的精密电阻代替PT100,应该显示0度。

网友D:
操作工说的是现场温度计不准了,不准不等于坏。对测不准的重点是进行校对,即用标准表进行对比,以判断是测温元件的问题?还是显示仪表的问题?对证进行处理。再就是观察测点前、后或上、下相关测点的温度变化来综合判断。PT100损坏大多是开路或短路。再就是应该注意接线及端子的接触问题,现场条件差接触不好是常有的事,对于这样的情况大多是指示偏高。再就是潮气的浸蚀会造成短路问题,对于这样的情况大多是指示偏低。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的同事常遇到这种问题,我也认为Pt100不是那么容易坏的,那些人就知道把问题往我们仪表推,不敢面对现实,动不动就换新的上去。

网友E:
不拆掉判断的话,用测温仪测一下再结合正常使用的显示数值对比一下。

网友F:
用便携式现场测温仪测量一下就知道了,fulk有卖的,就是贵了点。

网友G(2011-09-10):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大概估计PT100是否有问题,要是温度在零度的时候,测量电阻是100欧姆,没升高0.3欧姆大概升高一度,就是环境温度大概在10度得时候,电阻是103欧姆左右

网友H:
这个远传式的温度检测,一般的使用都是现场就地指示式双金属与远传式铂电阻配合使用,工艺人员的判断也是根据现场温度指示与经验所得会有误差和误判情况。

网友I:
与实际的温度相比较下呗

网友J(2011-12-17):
不拆掉判断的话,用测温仪测一下再结合正常使用的显示数值对比一下

网友K:
在工艺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把电缆断开  拿万用表量一下热电阻的阻值  算出温度 跟现场的温度显示对比下~ 没现场温度就看下工艺条件

网友L:
我认为还是测量阻值比较方便,万用表是必备的,要不然还得多带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