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前端日子可忙坏了,先是一台200KW(最高运行输出80%)的电机轴承损坏,运行中抱死,变频器报警停止运行,更换电机后运转4小时,变频器开始报过流,测电机绝缘性没问题,后每过2小时左右报过流,怀疑电机有问题,更换全新电机后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接着整个变频器也换了包括电机编码器等除了从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主电源线没换全换,测变频器输出端及电机进线端电流都平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最后临时我们用315KW变频器带200KW电机,后来没有再报过流,可之前设备运行几年一直没问题,这次电机轴承坏带来了如此故障,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真是没有判断出来,请大家谈谈看法。

网友A:
主要还是变频器在刚开始的时候报警频率太多。内部电子元件异常。导致后来再换电机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但整个变频器换同功率的后也不行,后来才换的大功率的

网友B:
还是电机没有修好,转子和定子不同心,偏心引起的,造成了有时的过电流,这样变频器就报警了。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把那台变频器用在另外台电机上看下变频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D:
感觉原因就是4喽所说的偏心导致的

网友E:
可能是四楼所说的,更换电机时有偏差导致负载增大。

楼主:
倒是个好办法,因为生产很紧急,老板不给这个机会去试,停机损失太大。

楼主:
第一次换的是返修的电机,后来过流,就换了全新电机(都是西门子的),厂家工程师也来过,目前还没有回复原因。
电机是通过联轴器与齿轮箱连接,是指这里偏心吗?

网友F:
他们使的是,电机的转子偏心,不是联轴器,工控很多看不见的问题,每个人结果都不一样,主观太多,到底谁说的准?呵呵不知道,等查明真相了才知道

网友G:
呵呵,最新还想编码器的线接错了也会造成变频器报过流哦,楼上的已经说了已经更换了新的电机后变频器还是存在,搞个315的就行了。呵呵,还有在选择变频器一般都是高电机一个等级最好。

网友H: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再测一下电机电流.通过齿轮传动负载应该不是太重啊

网友I:
等回复原因。

网友J:
很纠结吧,呵呵!

网友J:
绝对是人品问题??

网友K:
有些变频器报警过流会自保 防止瞬间频繁的自启动 所以解除外部故障后还得解除变频器的软自保

网友L:
检查变频器的运行电流.是否超过变频器的额定值.
主电源的电压是否正常,变频器内部参数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内部参数,变器频的过流参数是否设置偏小,好好研究参数调整.
编码器是不会有问题的.
变频器换315KW后正常,应该是负载比以前大的原因,检查和电机连接的所有机械传动

网友M:
应该检查电机的空载电流,如果电机的空载电流很小,才是正常的。楼主介绍的这种情况,说明电机轴系还是存在阻力。否则不会是以前行,现在不行。

网友N:
之前,好好的,修理了电动机就不行了,动脑子想想,原因还能在哪里,装配出了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有所启发,当后续解决故障后我会回复真实情况的!

网友O:
个人可能就是偏心导致的,要不就是你的设备缺少保养,导致负载过大,原来电机轴承损坏可能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没烧坏你的电机不错了。。。

网友P(2012-12-21):
考虑修过的电机是否有问题,不能完全相信;另外更换的同样功率的电机是否电机参数一样,差别比较大的话需要重新根据电机参数进行辨识,有时候辨识对电机的运行影响会比较大,现在是变频器过载,但换315电机反而能够带起来,说明实际驱动负载没有那么重(前提是更换大电机后变频器电机参数未实际改变,如变频器原来有裕量,充新按315电机建模的话是另一种情况),之前每位童鞋讲的“装配”问题,很实际。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新换的电机与原电机功率型号是完全一致的,变频器厂家工程师过来调试过几次,最后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