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工程项目为BIN

楼主(2011-08-10):
(无正文)

网友A:
引用 楼主:
CX-P中对机型右击,选择属性,勾选以二进制方式使用定时器选项,CJ2机型无需这么做,从CJ2开始,欧姆龙编程中的定时器可以混合使用BIN方式与BCD方式。

楼主:
谢谢了,我试一下。我的是CP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