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求助

楼主(2011-08-10):
老板从国外买了台洋垃圾回来要改造,大概功能是这样的,伺服电机带动执行机构下压,执行机构上装有压力传感器,当压力传感器达到设定压力值时,伺服电机停止,测出此时的下压深度(下压深度好像是通过光栅尺读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伺服反馈的),我是伺服方面的门外汉,请高手指点,这个应该怎么实现?伺服控制应该是什么模式?如果哪位大侠有相关方面的经验,希望能够分享一下,谢谢!!

PS:
原来伺服电机铭牌如附件
这个电机好像网上都没什么资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替代的型号(其他品牌也可以)

网友A:
扭力控制方式。当伺服达到一定扭力电流时,电机停止。

楼主:
扭力怎么测呢?原设备上有个压力传感器,当压力到达设定值时PLC能直接让伺服停止吗?

网友B:
伺服电机就有控制扭力的模式,伺服电机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还有转矩模式,转矩模式就是力量模式,我没有尝试过。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是用转矩控制模式,然后进伺服参数里面设置,这个思路应该是没错。但是我刚查了一下,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的话,有设定最大速度限制设定,但是转矩输出没有设定。只能在到达速度设定中设定吗?

网友D(2011-09-14):
楼主的要求看重的应该是压力,转矩模式确实能设定,应该能实现,
转矩换算后,设定的比压力大一下就可以吧,因为你采集的是压力值,才控制的伺服的停止

但是速度模式的话,就怕到时碰到被压物体之后,速度也上不去,压力也上不去

个人观点,不对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