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0):
进线是10kv,变压器端的接地情况不明,变压器绕组接法也不明。三相电相间电压均为540v,其中两相对地电压也为540v,但零一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4,5v左右。据此我判断变压器绕组间为角型接法,而且不可能为缺相,否则我的设备会报警,而且相间也不会都是540v。其中一相对地电压几乎为零是怎么回事?小弟谢过

网友A:
应该是一相接地了。

楼主:
这样做是为了接地保护?如果我用电端不加隔离变压器就是完全漏电不能用了?在电力系统中是否有单相接地保护这一说?

网友B:
可以先查清楚“变压器端的接地情况”,了解是哪种类型的供电系统。

网友C:
要先查清楚供电系统和接地方式

网友D:
你先断开负载再测电压。一定可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断开负载再测电压。一定可发现问题。
呵呵,我就是从负载开始找起。最后把负载都甩了,单测变压器是这样的情况。我看非得加隔离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