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关于RS485问题,我有6台设备均经过232-485后并联到一起,
1.连接到电脑上用串口助手看,数据很正常;
2.当连接到MOXA串口卡上后,moxa没有数据输出;
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在线等待!!!!!!!!!

网友A:
moxa驱动是否安装正常,COM口地址是否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xa驱动是否安装正常,COM口地址是否修改

MOXA是正常运行的连接PLC都可以正常工作,端口也正确,试过将我们的485线接到PLC端口上也是一样的,都无法显示,但直接接到电脑就没有问题,modscan扫描都能扫到,很正常,经过MOXA用modscan扫描就一直是TIME-OUT

网友B(2012-03-08):
这可能是MOXA卡接口与RS-232/485转换器的接口电平不匹配引起的,建议在RS485上加上终端电阻或换一种RS-232/485转换器或换成MOXA CP-132UL RS-485类型的多串口卡即可。

杭州通宝科技有限公司 www.tbest.net MOXA代理为您提供技术支持,如果有MOXA卡、MOXA串口服务器或MOXA交换机的问题您可以直接来电咨询:0571-85353887 丁先生

网友C:
MOXA的话 要设置地址 波特率 校验 和末端表具一样 才能显示的 不知道LZ设置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