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降频

楼主(2011-08-11):
客户反应:90KW变频器带一台75KW电机,负载为冲压机。当负载加大的时候频率运行一会50HZ会自动往下掉,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各位遇到过没有?

网友A:
是因为负载太大了,电机滑差的作用吧?电机的频率下降的多吗?

网友B:
不是电机滑差
是变频器容量小,带冲击负载超电流
变频器为了不过流跳闸降频!
一个方法是调整变频参数,看行不
另一种更换变频加大容量

网友C:
这是变频器的电流限幅保护,还是说明你的负载过大了把变频器的容量再增加一档吧!冲压机本身的负载冲击里力就相当大,这个很正常.

网友D:
换大一档变频器··

网友E:
应当是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F:
变频器带不起啊,,,,,,

网友A:
是,当变频器对电机的电流做了负载限制以后,电机达到限幅值以后,会自动降频维持最大功率的限幅。

网友G:
变频器肯定不是V/F方式,否则一般不会这样。估计是设置了矢量控制。这时显示的频率实际上代表的是电机的转速。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客户反应:90KW变频器带一台75KW电机,负载为冲压机。当负载加大的时候频率运行一会50HZ会自动往下掉,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各位遇到过没有?

呵呵  这个是电流限幅起作用的原因

楼主:
现场检查:电机与变频器连接的动力线,一相接触不良,重新坚固后。上电运行,一切良好,哈哈。现场什么事儿也有啊,有时候真不能用常规思路来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场检查:电机与变频器连接的动力线,一相接触不良,重新坚固后。上电运行,一切良好,哈哈。现场什么事儿也有啊,有时候真不能用常规思路来想。
嗯,是这么回事。现场的问题,由于接线、接触、布线等原因导致的不正常现象很多。也很离奇。

非常感谢楼主能把问题解决共享于此!大拇指赞一个!

网友I:
该经验值得注意;
有时,维修经历多了以后,反而“忘记”了简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