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本人有S7-200 212-1BB23-OXB CPU一台,因将电源误接成380V,然后就冒烟烧毁,
请问可能会烧毁哪些部分?如何修复?
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恐怕修复不好了,要送给专业人员修理了。

网友B:
电源部分基本是OVER了,建议你还是送修,实在不行再自行修理.

楼主:
言外之意……整个电源系统全OVER了?

网友C:
开关电源部分肯定烧坏,但可以修理。

网友D:
检查开关电源

网友E:
把原电源板拆了,想办法放进一个15瓦的有24v200mA,5v1A的开关电源,放不进去,就放在外面

网友F:
呵呵,之前我误接了220进 24V的欧姆龙触摸屏,时经5S的样子,本以为完蛋了,其实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之前我误接了220进 24V的欧姆龙触摸屏,时经5S的样子,本以为完蛋了,其实一点事都没有

真是神屏啊

第一次遇上

网友H:
用24v接在24v输出上试下应该可以的,三菱的220的我用24v试过可以的

网友I(2011-10-15):
最可能坏的,保险管、桥堆、300V电容。限流电阻、TOP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