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今天上淘宝搜索“15寸液晶显示器”报价基本上是200~300元。我在
想如果能用51单片机驱动这些显示器,显示图片和文本的话多爽。不知
道大家是否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A:
用智能VGA控制板很容易实现啊

http://www.wqlcd.com/new/product_info.asp?keyno=190

智能VGA控制板功能简介
智能VGA控制板 是一款可用单片机控制的用于驱动具有标准VGA接口的CRT智能显示终端,采用单9~12V电源供电,电流200mA以下。主要功能有:

1. 在指定的X轴,Y轴的位置显示16X16或32X32的中英文字符,内置有中英文字库(加装64M的NandFlash可支持24X24,48X48,64X64的中英文字符)。

2. 在指定的X轴,Y轴的位置显示直线,圆或椭圆。

3. 显示预置的位图(用PC机预先下载到控制板的图片,支持的图片有256色位图和JPG图,JPG图片在VTer_VGA的实际显示效果是64K色)

4. 清除全屏或清除指定位置和长宽的矩形。

5. 自动显示实时时钟(可关闭,可指定位置和显示方式)。

6. 所有的功能均可通过单片机的并行口或RS232串行口发送简单的指令完成。

7. 附送的仿真软件可实时地观察各种显示效果,可取得各条指令格式和参数。仿真软件的另一大功能是下载 ggg用PC机编辑好的位图。

8.支持表面声波触摸屏 和四线电阻触摸屏或PS2鼠标驱动功能。
9.用户系统(一般为单片机控制电路)与显示终端的通信可选择串行接口或并行接口。

采用智能VTer_VGA用户可大大减轻软件开发人员的在人机界面的负担和提高开发效率,专心于专业产品的开发,避免重复性劳动。本控制板全数字化设计,显示稳定可靠,抗强电磁干扰。可用于机电,冶金,船舶,航空,铁路,电力,通讯导航等领域的系统设备和智能仪表,也可用于高档民用电器。
采用智能VTer_VGA用户可大大减轻软件开发人员的在人机界面的负担和提高开发效率,专心于专业产品的开发,避免重复性劳动。本控制板全数字化设计,显示稳定可靠,抗强电磁干扰。可用于机电,冶金,船舶,航空,铁路,电力,通讯导航等领域的系统设备和智能仪表,也可用于高档民用电器。

技术支持:林工  QQ:800005447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这一款价格,稳定性怎样?

网友B(2012-01-01):
稳定性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