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有两台输入输出三相690v的变频器,能不能改造成输入输出三相380v的呢?希望各路高手指点,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把欠压保护去掉看看是否能直接使用,不知你的功率是否匹配,

网友C:
估计很少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D:
卖了690伏的  然后再买两台380的

网友E:
690V的,好像不受什么限制吧?直接使用即可。把输入电压设成380V。向下设置应该可以的。

网友F:
改不了的,如改要拆,好麻烦的事情啊

网友E:
哦,又仔细看了大家的回帖。于是有一个疑问,楼主想把690V输入的变频器器改成380V输入的。是只改输入,输出不变呢?还是输入和输出都是变成380V呢?如果只改输入,不改输出,输入加变压器可以。

另外,690V输入的变频器,不能向下调,这个我没有使用过,所以,对690V的装置不了解,380V的输入电压是可以向下调的。

网友G:
用倍压电路,简单,以前试过380V变频器用220V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