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TD1000 运行空载跳EOO1

楼主(2011-08-11):
论坛大虾们。华为TD1000开机显示正常,空载一按运行就跳E001
我换了电脑板还是一样的情况,因此问题是驱动板的事情。
大概是驱动光耦t3140这一块,还是电流检测7840光耦的事情呢?
求解?

网友A:
主板替代过,确定不上主板问题!
3140又不带IGBT压降保护
那一定是电流检测问题,测量A7840 1 4与 5 8 脚各有5V有没有,IU IV 对地是否0V

楼主:
那应该不关模块的事情吗?

网友A:
看驱动用的是什么驱动块
316 929 带IGBT压降检测,坏一个IGBT短路或开路
上电OC或运行OC
如果是3120 坏一个IGBT短路或开路,运行炸模块或少一路,输出电压就不平衡

网友B:
驱动IC不带IGBT保护电路,看一下有无输出电压检测电路,也起到驱动IC保护电路相同的作用.
好像不是电流检测报的故障.多数是输出电压检测电路报的故障吧.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IC不带IGBT保护电路,看一下有无输出电压检测电路,也起到驱动IC保护电路相同的作用.
好像不是电流检测报的故障.多数是输出电压检测电路报的故障吧.
输出电压检测,一般经过哪些原器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