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大家好!厂里的零线是搭接在邻近住户的零线上的,一天晚上控制柜发电火,邻近住户的电脑第二天早目上发现电脑的电源坏了。还有一次工厂的插座短路烧毁也导致住户的太阳能增压泵烧坏。是何原因?零线没有断,是共用零线的缘故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二相短路了。

网友B:
可能是电压升高的缘故;共用零线的两个电源,是同一台变压器、或同一个电网吗?

可以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原因。

楼主:
是共用一个变压器

网友C:
一天晚上控制柜发电火------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发电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