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1):
各位师傅,请教个问题:一台西门子430小型变频器在运行时,需要重新设定水泵出水压力,在2240更改后,必须要彻底断电再启动后才能生效。能否有别的方法在更改后马上可生效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由图可知,参数P2240的修改,是完全可以“在线”完成的,也就是运行时完成参数的修改,没有必要停车“离线”修改呀。

网友B:
MM系列,修改完参数确定 无需 断电重启

网友C:
MM系列,修改完参数确定就行 无需断电重启

-----------------------------------------

楼主:
各位师傅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运行时是可以修改,但是改完后没有按新的设定值运行,还是按修改前的设定运行,必须断电再启动才可以按新的设定值运行。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运行时是可以修改,但是改完后没有按新的设定值运行,还是按修改前的设定运行,必须断电再启动才可以按新的设定值运行。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那是你设定参数有问题了,这是参数是在线可以改变并生效的。检查下你所有的参数是否有错误。或者重新格式化系统的参数,然受设置参数再看看是不是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