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同题,最后附图

网友A:
两个开关并接就可以了。

网友B:
将两个开关并联起来即可。

网友C:
买一个声光控就可以了,线路就是一般的照明线路

网友D:
哪种都可以,两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并接,别搞相续错就好了

网友E:
就是单联双控,用两个单联开关,每个开关上有三个孔,用两根线直连,剩下的一个接火,一个接控制线

网友F:
听他们的并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