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本人在修一台  艾默生的变频器,可限流电阻坏了,  不知道阻值功率多大

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几个帖有这样的问题,小题大作,10W几十欧的装上去保证可以

网友B:
10W2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帖有这样的问题,小题大作,10W几十欧的装上去保证可以
引用 网友B:
10W20欧姆的

功率10W的不行,我试过了,用不了多久,又给我返修,还被客户吊!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限流电阻,怎么计算啊??  咸老师也进来最好.. >帖子吧,有答案的.

网友D:
兄弟,别换了检查充电继电器吧!要不就直接换掉,我遇到几次这样的问题,用表量好的就是烧电阻,换掉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变频器的限流电阻,怎么计算啊??  咸老师也进来最好.. >帖子吧,有答案的.

哦 好 的,谢谢咸工啊 。牛!哈哈

引用 网友D:
兄弟,别换了检查充电继电器吧!要不就直接换掉,我遇到几次这样的问题,用表量好的就是烧电阻,换掉就好!

都被烧坏了,用表量都已经无穷大了 啊。。。。

网友D:
触点烧蚀,但量起来有0.4欧,小电流没问题(带1.5KW)没问题,带大电流(5.5KW)以上电阻发热,电压13V,富士15KW!实例!

网友C:
楼上朋友分析的很对,限流电流烧毁,继电器触点不良,有可能是烧毁的原因。更换电阻前,需彻底拆开继电器或接触器外壳,检查一下触点的状况!

网友E:
haol1974在6楼、8楼说的:充电继电器触点不良,损坏限流电阻。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