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一直没有机会修修变频器,今天工厂里的变频器坏了,正好练练手,故障如题,三相整流的六个二级管中,其中一个已经击穿了,如果替换的话,需要什么型号的二级管呢?请大家帮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最好换一个模块

楼主:
今天买了两个二级管,明天看看情况,如果只单单是个二级管击穿就没必要换模块了!

网友B:
不一定是二极管的问题,还是检查一下别的吧,问题找清楚了再换东西吧

楼主:
嗯,其它的差不多查完了,明天弄好整流后看看驱动有问题没有,没有相关电路图,吓鼓捣的!

网友C:
可以试用换二极管来修复整流模块,选用额定电流等于变频器额定电流,耐压级别大于1200V即可.

楼主:
今天买了两个10A1000V的二级管,替换了坏的一相整流,成功修复了变频器,接下来修第二个3.5KW的。

网友D:
建议取消模块中的整流,外置全新的整流模块,你现在能用,但是可靠信不好,有一项损坏,别的也受到冲击,我们修的人都会全部换掉。

楼主:
嗯!楼上的说的有道理,本来是准备买模块外置的,由于空间问题,没有弄,先解急,下次再弄

网友E:
我修理一般都换新的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二极管的问题,还是检查一下别的吧,问题找清楚了再换东西吧

赞同,有时表现出的故障点是由其他元件的非正常工作或损坏引起的。

楼主:
已经运行4、5天了,一直没有问题,看来应该可以。省了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