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我们单位有个设备,使用的是力士乐伺服电机,
电机型号:力士乐MKD041B-144-KG1-KN   5.5kw  2.7Nm  6000rpm  2个

动力电缆:1KG4020/15m     2根

反馈电缆:1KS4103/15m     2根

驱动器:DKC1.3-40     2个

驱动器之间电缆:1KB0019/0.3m   1根

驱动器和屏通讯电缆:1KB0017/12m  1根

屏和PLC通讯电缆:1KB0017/12m   1根

屏:BTV05.2                        1个

PLC : 力士乐  输入96点   输出 80点

现在PLC坏掉了,想把PLC换成西门子或者欧姆龙的,请问只更换PLC可以实现通讯吗?如果不可以,还需要什么配置?

网友A:
西门子PLC与力士乐是可以的,profibus,但具体的不太清楚,仅维护过。

楼主:
xiexie
谢谢哈,请高手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