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图中,诊断地址和“插槽”2的地址代表什么意思,对程序的执行有什么关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诊断地址和“插槽”2的地址代表什么意思,对程序的执行有什么关联!

谢谢了!

诊断地址:部分模块可以提供诊断数据,这些数据存放在诊断地址,在用户程序中可以对这个数据进行判断,这些诊断数据只能通过特殊功能块进行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