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现在有一个高速测试仪,模拟信号是0-10V的输出的,接到EM235上,编程要求EM235实时采集这个模拟信号,不知道能做到10ms采集一次吗,采集回来经转换然后传送到寄存器,也就是说寄存器的实际值能10ms刷新一次吗?当然寄存器的实际转换值刷新的频率越快越好。因为我要PLC快速的捕捉现场模拟量的变化,来看产品的好坏。

当然PLC的程序不是很多,监控扫描周期低于10ms。

如果用数据采集板卡的话,10ms的采集当然可以做到,但是编程量会很大,目前不考虑采集卡,就是想知道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仅对于S7-200的模拟量来说,无法完成10MS内的模拟量采集工作。

对于S7-300来说,10MS的模拟量更新任务也极其繁重。

对于S7-400来说,高速模块才能做到。

当然,除却品牌的因素,基本上没有小型化PLC能达到这一速度,但是对于贝加莱,Sigmatek这类C语言编程的PLC可能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