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我有多台一样程序的fx1s-30mr-000的工厂运行,昨天其中有一台给雷击坏了,买了个新的 fx1s-30mr-001,已下载了安装了GX Developer version 7c 版软件,下了600多页说明书,看的云里雾里,现我只要把好的plc的软件拷贝到新的plc上,请哪位热心肠的大哥给个详细的操作说明。
 顺便问一下,fx1s-30mr-000买不到了,买来的fx1s-30mr-001能替用吗,要注意的什么。

   谢谢啦   ,  在此回复或发邮箱都行。

邮箱是lhled@126.com

网友A:
30点代替20点的可以
用编程电缆连上电脑和PLC,编程软件在线菜单下的通讯设置好,在编程软件中选择 写入PLC就可以
具体的操作在GX Developer的操作手册中有说明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买了fx1s-30mr-001,能取代原来的fx1s-30mr-000吗
原来的是fx1s-30mr-000
   新的 fx1s-30mr-001

点数是相同的,楼上能告诉我具体的读出步骤和写入步骤吗。

网友A:
fx1s-30mr-000?有这型号?我没见过

网友B:
GX Developer->"在线“     下拉     ”传输设置“    串行口设置  通讯测试  确定
PLC 读取 写入

网友C:
很间单的嘛,
主要是设置通信口台式机是COM2口笔记本是COM1口

网友D:
呵呵;根本没有FX1S-30MR-000的型号;
-001表示在中国销售的;
先从之前的里面读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