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我单位有三路约三千瓦。分三相供电。现出现漏保频繁跳闸。漏保是30毫安的。跳闸后多送几次也能送上电。若坼去漏保,上级漏保100毫安也会跳。我明天计划带上摇表去摇下电阻。但这种老电路的绝缘电阻应该是多少才不会触发漏保?请有相关经验的前辈指点。新线路的验收电阻我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用摇表摇的电阻最低不触发漏保约是多少?

楼主:
都是照明线路。

网友A:
“漏保是30毫安的。跳闸后多送几次也能送上电。跳闸后多送几次也能送上电。”
如果是导线破皮直接接地,不会出现跳闸后多送几次也能送上电的情况。
“跳闸后多送几次也能送上电”说明漏电处很可能是因为受潮导致的泄漏电流。
就算你知道了最低绝缘电阻是多少时不会跳闸,也无助于解决问题。我认为你应该仔细回忆仔细推理,找出漏电处并排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