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永宏PLC伺服参数表格15_2.零点信号PGO接点设定,前缘计数/和后缘计数是什么意思?要使用的时候后面还有输入接点端口(Xn),Xn是哪里的信号输出到Xn中。谢谢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2011-09-24):
引用 楼主:
永宏PLC伺服参数表格15_2.零点信号PGO接点设定,前缘计数/和后缘计数是什么意思?要使用的时候后面还有输入接点端口(Xn),Xn是哪里的信号输出到Xn中。谢谢大家指导一下。。
零点信号PGO接点碰到近点dog之后的,外部脉冲计数端口。

网友A:
前缘计数:碰到近点感知信号时(中断处理), 以原点复归减速速度(参数6)继续前进, 并开始计数零点信号(PG0, 参数15_2) (中断处理).
后缘计数:碰到近点感知信号时(中断处理), 以原点复归减速速度(参数6)继续前进; 离开近点感知信号瞬间(中断处理), 开始计数零点信号(PG0, 参数15_2) (中断处理)

网友A:
Xn是外部反馈的脉冲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