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2011年8月12日,今天准备用单管修复一台台安N2-2.2KW,因模块前两天以处理好,有找不到同样的模块,就用N2-1.5KW的模块简单说明一下:
这个三菱的一体化模块
里面的黑点就是损坏了的IGBT。
第一步就是要处理好模块里面,清理干净不能有黑色杂质,把损坏部分的驱动线路切掉,在检查P和N之间的绝缘是否能达到要求,处理完后即可。
我这台机损坏的是V相,驱动部分维修忘记拍照(不好意思,有机会把照片补上),模块是用A3150驱动,手边没有就直接用A3120代替,好像记得A3150是0.5A,而A3120是2A。
这个是前两天处理好的模块。

楼主:
这个是驱动电路上引出线,外置单管用的。
V相的输出,从单管到霍尔,电流检测电路还是用原来的。
直流电源,到单管上的。

楼主:
是不是变频器驱动板上多了好几条线了。
把单管固定在变频器散热器的边上,并连好线。
千万注意,安装单管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绝缘,要不……呵呵……你知道的。

楼主:
准备试机,模块还是要保护的,原来的快熔开路了,就用它了,在快熔两端焊上串接的两个40W灯泡,省的到电路板上焊接,麻烦!
这个是N2的控制板

楼主:
N2的操作板
启动后的操作面板
我们在看看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楼主:
接上电机做过载测试。2.2KW额定电流是5.1A,超到6.8A,在短时间变频器报过载。
维修中间出现一点小插曲。
刚试机时老是报过载(OC),通电一段时间后变频器不报警了,后把这几个电容换了就好了。
把外置的单管线整理后的效果。

楼主:
另:N2-2.2KW有风扇的安装位置,为什么不装风扇???
搞的变频器使用的时候老是很热。

楼主:
电路上本来就有这个设计的,刚脆俺给它加一个吧,现在天气贼热,让它工作起来也有一点凉意,省的它又发脾气来个罢工就不好了,要不我又要在大热天屁颠屁颠的去给他吹风。
这不,这风扇还真给力哦!
到次,单管改造全部完成。

网友A:
为什么加的IGBT单管不放在原模块同一个平面?内藏
放侧面,裸露
很不安全,欠考虑!

网友B:
怎么没看见反并的续流二极管?还是单管里面自带有
如果没有岂不是很容易击穿单管IGBT

网友C:
这种单管IGBT实际是复合管,内部自带二极管。有些还带有G极限压或阻尼之类的电路

网友D:
台安n2-408 一运行跳oc 电脑板哪些集成块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D:
大师,台安n2-408,一运行就跳oc。问题出在电脑板哪些零件上面呢?

网友E:
听说广州有人能修模块的!不知真假?听卖模块的人说的!我手上有不少300和450A的模块,1千多一个,还是2手的价格!

网友F:
这样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加的IGBT单管不放在原模块同一个平面?内藏
放侧面,裸露
很不安全,欠考虑!

谢谢你的提醒,我以把单管内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看见反并的续流二极管?还是单管里面自带有
如果没有岂不是很容易击穿单管IGBT
单管本身自带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说广州有人能修模块的!不知真假?听卖模块的人说的!我手上有不少300和450A的模块,1千多一个,还是2手的价格!

修模块???我看还是免了吧,还不如我这样改呢?
300A 450A这么大的电流不会是一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看见反并的续流二极管?还是单管里面自带有
如果没有岂不是很容易击穿单管IGBT

单管本身自带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G:
说实在的,这种办法作为维修来讲练练手是可以的,也是一种不错的锻炼手段。但就我个人意见,此方法不值得推广,毕竟风险有点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