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查到
(1)三菱伺服电机:
   MR-J3的速度环频率响应高达900Hz。
   MR-J2S的速度环频率响应高达550Hz。
(2)
伦茨伺服有如下数据:
  转矩环循环周期:62.5us,动态响应时间1ms
  速度环循环周期:250us,动态响应时间6-20ms/1000rpm

疑问:
(1)三菱伺服电机频率响应是否指的是频域的带宽?如果是的话,那么时域的动态响应时间又是多少呢?伺服系统电流环指标为啥要用频域的指标,而不用时域指标,像伦茨伺服那样直接就可以可出谁快谁慢呢?
(2)看过不少伺服手册,大多会说速度环频率响应达到几百kHz了,貌似表达的意思是我的频率响应比其他家的快,我的速度环就比就比其他家的快。对于同一伺服系统来说,带宽越大的确代表着速度越快?但是,对于不同的伺服系统来说,速度环的快速性不仅和它的带宽有关,也和它的固有属性比如说固有频率有关,那如何比的了呢?

网友A:
1三菱伺服电机频率响应不是指的是频域的带宽。2速度环的快速性可要看伺服系统的控制方式,在速度模式了,速度环的快速性应由放大器本身和编码器反馈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