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老化吗

楼主(2011-08-12):
本人最近修一变频器,上电无显示,打开是直流回路保险丝坏,测量模块好的,在直流回路串灯泡上电启动,U相无输出,检测驱动,断开模块控制极,在其上加发光二极管测量,全好,为保险,更换U相俩光耦,上电测试,U相还缺,更换模块,好,这是不是模块老化啊

网友A:
模块是好的?
我看是模块IGBT短路后烧断模块内部IGBT回路,不过续流二极管是好的
测量IGBT用指针表测试,还有测量触发极电容量!

网友B:
只是冲击后IGBT的输入级损坏,做个小工具就可以检查了.

网友C:
一切的电子设备都有老化的!

楼主:
谢谢啦,我将坏的模块拆开查看,是二楼说的那种情况,十分感谢

网友D(2018-02-27):
首先要明白怎么测量模块好坏。正常的IGBT模块应该关断时耐压足够,导通时压降符合导通特性,触发正常。

网友E:
检测IGBT,有时候不能只测量它的静态阻值就能判断其好坏。并且使用机械表测量比较方便。当测量各静态电阻完好时,下一步要测量IGBT的信号输入端是否有结电容。来判断是否有导通功能!万用表10KW档就可以判断结电容。以GD200HFL1202S为例:简单的方法是:万用表放在10K档,黑表笔接1,红表笔接2。左手大拇指按住接1 的黑表笔,左手食指去碰触触发端6,指针动了。松开食指,指针仍保持不变,基本上是好的了。再测另一路:红表笔接1,黑表笔接3.用左手拇指按住3 的黑表笔左手食指碰触触发端4.效果同前。记住手要湿点。也可以用一个200K电阻代替手,就是电阻一端接黑表笔,一端去碰触发极。当然,也可以 买一个小仪器,没多钱。

网友E:
https://user.qzone.qq.com/924923962/info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