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前几天听一个朋友说,他哪里出了一个怪现象:
     他在一次检修的时候更换了一台75KW的Y280S-4的异步电动机,更换的型号都一样厂家也一样(只是更换的电机修复了一段时间了),装上后,发现电机转速慢了一些不能满足生产工艺。后来就数减速机一端再换算得出电机转速970r/min,电机运行一切正常,不发热,负荷比以前大一些,三相电流正常,平衡。疑问如下:
    第一:一般的异步电动机能否在修复过程中把其绕成6级,或8级(听说电机间隙能否刊进去,由于没修复过电机不明白);
    第二:星形与三角型接法对转速是否有影响,区别是啥?(讨论区,呵呵,让大家以后没疑问,我等哈查资料在后面回复)
    第三:电机在修复过程中,偷工减料是否对电机有啥影响,一般是如何偷工减料的,(我一般所见就是用铝心线代替铜芯线);还有就是对铜线的线径的选择对电机有何影响?
    呵呵,本来只想问第一个的,其他完全可以查资料的,想大家一起讨论下,增加一些见识,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引用 网友A:
1 电机在维修后是不可以改变级数的。改变后的电机是转不起来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在维修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例如:电机的力矩 磁通 电机转子等等都是在维修的时候解决不了的。2星跟三的接法对电机的转速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不过就是对电机的电流有影响,例如:电机是星接的话,你改为三接,这样电机电机就会增大,会造成电机的烧毁。反过来的话电机就没有力。  3你说的第三点对电机来说就是一个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要是更严重的话就会对电机造成没有力来工作,这样的情况下电机温度异常升高,很可能造成电机烧毁。  4  2  4  6 的电机转子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B:
电机维修是可以改变级数的,但是实在用户的要求之下,电机改机功率会减小,转子和定子的槽数配比不好时还会出现怪叫的声音,

网友C:
电机在维修后是可以改变级数的。

网友D:
专业修理的可以改变它的极数的

网友E:
判别交流异步电机的极数是否改变,应该确认他的额定转速是否与极对数对应。4极的电机同步转速1500rpm;6极的电机同步转速1000rpm,这个如果能对上,说明电机的极对数是被改变了。

另外,如果是维修给改的,那一定是把相同的机座号的定子部分给更换了,原来的定子被替代了。

网友F:
维修时是可以改变极数的,

2极同步转速3000转/分,实际转速2930-2980转/分。

4极同步转速1500转/分,实际转速1430-1480转/分。

6极同步转速1000转/分,实际转速960-980转/分。

8极同步转速750转/分,实际转速710-745转/分。

10极同步转速600转/分,实际转速580-595转/分。

12极同步转速500转/分,实际转速485-495转/分。

16极同步转速375转/分,实际转速350-370转/分。

20极同步转速300转/分,实际转速290-295转/分。

按你算得转速你现在用的应该是6极电机,

偷工减料方法,减少电机线圈匝数,改小线径,在有就是铜线的区别了,

网友G:
学习中,在额定电压380v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的转速可视为一样,功率相差很大,例如三角接法为10kw电动机,在星形下运行,其功率只有三角的1/3左右. 但是,在380*1.73=660v电压下运行功率相等。

楼主:
呵呵楼上的你是在百度上搜索的吧,呵呵,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判别交流异步电机的极数是否改变,应该确认他的额定转速是否与极对数对应。4极的电机同步转速1500rpm;6极的电机同步转速1000rpm,这个如果能对上,说明电机的极对数是被改变了。

另外,如果是维修给改的,那一定是把相同的机座号的定子部分给更换了,原来的定子被替代了。

 KDRJ老师,6级的电机一般比四级电机体积大点,但中心高是一样的。机座号改了一般看得出,因为我没修过电机,所以想向那些修过电机的认识请教,就是让四级电机的基座能否绕成六级电机绕组。

网友H:
2级,4级 6级的转子能通用吗

网友A:
1 电机在维修后是不可以改变级数的。改变后的电机是转不起来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在维修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例如:电机的力矩 磁通 电机转子等等都是在维修的时候解决不了的。2星跟三的接法对电机的转速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不过就是对电机的电流有影响,例如:电机是星接的话,你改为三接,这样电机电机就会增大,会造成电机的烧毁。反过来的话电机就没有力。  3你说的第三点对电机来说就是一个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要是更严重的话就会对电机造成没有力来工作,这样的情况下电机温度异常升高,很可能造成电机烧毁。  4  2  4  6 的电机转子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I:
呵呵还真没有仔细研究过电机的级数,以前在学校学过现在基本忘干净了

网友J:
我在机床厂设备动力科工作10多年,修了不少的电机,也曾做过75KW电机的浸漆干燥箱。那个时候的国营厂,都是电机原来啥样就修成啥样,可从来未曾将电机改极数,更不会偷工减料。

不过,可以想象下,用电机功率、转速、铁芯材料和使用的电源电压、电源频率等资料去设计电机,其机座号、定转子外观及槽尺寸、漆包线的线径、匝数以及下线的方法就都已确定,其中任何参数的改变,都将影响电机的复原。而且,维修时能事先知道修什么电机准备个定/转子去更换呢。

都应该有这个感性知识,就是:功率一定-转速越高机座号越小,转速一定-功率越大机座号就越大。

如果想减料,只可以考虑每个线圈少放1/2匝,线径减少零点零几,降低一个绝缘等级,可不要贪得无厌啊。

网友K:
一般电机修复是不会改变极数的,改变很麻烦,只会减少电机的线圈匝数,或减少线径。电机的星三角接法对转速没影响,转速和磁极数、电源频率有关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楼上的老师朋友们热心的解答,在此感谢啦!过几天我再去问问那朋友看他查出原因了没有。。。。。

网友L:
改级是很麻烦的磁通的密度不一样了,哈有你的线径,匝数都要改节距也要最主要的是转子弄不要轻的是噪音,振动严重的烧毁

网友M:
改极是不可取的,首先电机的的效率降低,无用功增加,长期使用多消耗的电费都可以买新电机了;其次,现在二手电机交易方便,还不如换来的合算;最后我们有些电工也要改改思想了,现在的工业产品不再像以前那样精贵,花很多心思搞的东西还不如现买的便宜,效率也高!

网友N:
改变极数,转速也就改变了,p=60f/极对数

网友E:
以下是引用417529092在2011/8/13 18:09:14的发言:KDRJ老师,6级的电机一般比四级电机体积大点,但中心高是一样的。机座号改了一般看得出,因为我没修过电机,所以想向那些修过电机的认识请教,就是让四级电机的基座能否绕成六级电机绕组。
我倒是问了一下,可以的,把原来的线圈全拆了,按6极电机线圈绕就行了。线槽全变了。^_^

楼主:
谢谢楼上老师的回答啊,我今天又问了那位朋友,体积大小一样,就是转速970转每分,只有分析是六级电机才能解释速度变慢的原因。而且电机电流,三相平衡,力矩都满足。
   以后有机会我要跑到修电机的地方自己亲自瞧瞧。。。。。。

网友O:
修了很多年电机 也改过很多台 还没听说改极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修了很多年电机 也改过很多台 还没听说改极不可以的
    听前辈这么一说,四级电机是能改成6级电机哦!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E:
虽然能改电机的极数,但为什么要改呢?原来的电机极数有问题吗?还是修电机的师傅马大哈?

网友P:
按楼主说的应该是固定一种转速的电机,是可以改变电机极数的,但首先要电机定子的槽数必须能满足改变极数后的电机所要求的槽数,如36槽的4极电机是可以改为6极电机的,改变后的电机各方面的参数也随之改变,会不会发热,电流大等很难说。修过电机的朋友只要看电机定子的嵌线方式,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电机是多少极数的。

网友Q:
级数跟转距成正比,跟转数成反比。还是不变的好!

楼主:
呵呵,不是要改啊,第一应急的方法也有,第二此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修电机的出来点问题,不知道他是否看错了把四级搞成六级

网友R:
可以改变,负载能力也会改变

网友S(2011-11-13):
呵呵...
第一个问题   改级要看转子上的鼠龙条,不一定可以改!
第二个问题   星形与三角型接法会有影响,三角型接法在380v电压下使用改为星形接法可以用在220v电压上!(要改启动部分)
第三个问题   这有很多方法!具体没总结!
总结更具你说出的问题具体要看了,你说的只是慢了一些、不发热(你说的不发热是说外壳吗?还是转子线圈都不发热)、负荷大一定有问题、电流正常平衡?(是正常还是只是平衡?空载电流具体多少安?
因为原因不具体大概的判断不是改级!可能是接线上有问题!

网友T:
一般修理电机的师傅不会随意给你变极数的,因为变换极数需要重新换算数据的,麻烦

网友U:
修电机的能够改极数!星改角电流大根号三倍,转速不会变的

网友V(2012-04-28):
可以改级。但要满足条件。有个公式,我记不清了。大家可以查查电机维修手册

网友W(2013-07-09):
一般不会改极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