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2):
高压电力计量箱的一次A、C相有三个接头分别是P1、P2、P3,而B相只有一个接头请问它是怎么接线的呢?谁有它的内部接线图,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电力计量箱的一次A、C相有三个接头分别是P1、P2、P3,而B相只有一个接头请问它是怎么接线的呢?谁有它的内部接线图,谢谢大家

高压计量箱都归供电局管理,你了解它有什么用?

网友B:
3楼供电局的,怕别人知道这些,这是机密吗?这是个自由学习交流的平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楼供电局的,怕别人知道这些,这是机密吗?这是个自由学习交流的平台

     如果你知道,就给大家伙介绍下那才叫学习交流呢,我只说了一句《高压计量箱都归供电局管理,你了解它有什么用?》,你就那么激动,何苦呢。

     我搞过10KV变配电设计,包括进线柜、计量柜、母联柜、输出柜、PT柜和直流电源柜,也只是方案,经供电部门审核批准后,交由具体的配电柜生产厂家负责制作。一般情况下,施工都由供电部门或他们委托的施工单位施工,然后再由供电部门校验铅封。至于如何接线我从来也未曾接触或了解过,也不需要咱们知道。也曾经做过监理,一样不管那一部分,这就是我问有什么用的原因,就凭这样一句话你就断定我是供电局的,是不是有点太免强了。

     我看你就不是来学习交流的,动不动就给别人乱扣帽子,能起到什么好的作用,也不是一个谦虚、谨慎、好学的人所应具有的品德,请你三思。

网友C:
这是三相计量电表,A,C两相有电流线圈,而B相只提供一相电压,所以只有一个桩头,和低压三相三线电度表一样的原理,呵呵
即P1,P2,P3中有两个构成 为电流线圈回路,而另一个与B相,C相构成电度表的电压线圈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