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请问士林FX-2N与松下GT32触摸屏的连接线怎么接,请各位高手指点【士林plc是RS422通信而松下触摸屏是RS232通信】

网友A:
要买422通讯的屏,松下有二种屏,一种232 一种是422.并要求供货商提供相应的数据线

网友B:
呵呵;
只能说你定的松下屏型号选错了;
加一个PLC的RS232通讯板就可以了;

网友C:
加232bd模块
用法比较奇怪
用三菱的屏不是好些  呵呵

网友B:
呵呵;关键是你已经买了松下的GT32,而且款式还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