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13):
我是按下面这个图接线的   4-20mA信号串联2台手操器的输入端   2台手操器的输出端控制各控制1台设备    个人感觉这样接线不太对   请高手指点!

楼主:
都没有高手帮一下呀   麻烦高手指点  多谢

网友A:
可以穿起来用

楼主:
串起来的话2台手操器可以分别控制2台设备嘛

网友B:
不清楚楼主手操器的具体型号,只能就通用的手操器谈点看法。
   4-20mA信号串联2台手操器的输入端,相当于接受的是电流信号,这样做不是不行,但有两个问题要注意,一是与其配接单元的最大负载电阻,通常控制器的最大负载电阻可达750欧,串两台手操器(500欧)是没有问题的。但第二个问题是存在的,由于串接时两台手操器的信号负端(也就是信号公共端)电位是不相同的,这样会引入不必要的干扰,当然楼主串了也用了,如没有发生干扰那就是万幸了。
   从通用的手操器输入电路来看,其大多仍然用的是电压信号,只不过是把4-20MA.DC的信号经过一个250欧的电阻转换为1-5V的电压信号供后续电路来处理而已。所以为了使用可靠,建议楼主采用并联的形式接线,把其中一台手操器输入端的250殴电阻拆除就行了。

网友C:
你买一个信号分配器,1路4~20ma输入,2路4~20ma输出。这样就可以单独控制了。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  还想问一下  如果手操器输入端电流信号并联的话那2台手操器可以分别控制2台设备嘛

网友D:
只能串联不能并联

网友E: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不是并联呢?还有如果是串联是不是把第一个控制器的负端作为第二个控制器正端?然后再从负端出来回到信号源的负端?
我是新手,错了别见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还想问一下如果手操器输入端电流信号并联的话那2台手操器可以分别控制2台设备嘛

我不是高手。手操器输入电流信号并联后,手操器能否分别控制2台设备?你的想法是否想用一个4-20MA信号来控2台设备?这要看你的电流信号是从那来的?设备的使用情况是怎样的?对于手动时各控一台是没有问题的。自动时如果2台设备是一起使用可能不行,如果2台设备是轮换使用是可以的。现提供一个手操器输入端的电路图,你看一下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拆另一台手操器250欧电阻的原因了。